SMART 700 IE V3的记录打印问题

楼主(2021-04-22):
如图所示:
1.我想做出这样的画面,并且可以通过打印按钮打印出来。对打印机有没得要求。
2.wincc flexible smart里只有数据报表,和报警报表,可以做出棒图和曲线。这个页面是通过wincc功能组态的,还是通过plc程序组态的?
3.如果是通过plc,使用的plc数据记录功能吗?然后通过I/O域读取出来提供的吗?
4。打印按钮和下一页,上一页的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哪家的混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混合机?
看来是行家,是个混合机,但我不知道。我平时是做加热的。在一个厂家看见这个机器没遇到过的组态,所以就想搞清楚,学习哈,说不定哪天就可以用了。
还请大神指教哈。

网友B:
这款屏幕好像没有操作串口或网口的脚本提供使用吧

楼主:
所以才要努力学习

网友A:
PLC自由口发数据到打印机打印的

楼主:
就是说使用的plc数据存储功能,him用i/o域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