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2):
放卷过程中如何精确的得出放卷轴的直径?
如果是速度计算,这样得出的直径有波动。

网友A:
可用超声波测距传感器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B:
超声波,进口的一毫米精度,2千来块钱,国产的5毫米精度,5百块钱。激光测距没用过,看宣传精度很高,还便宜

网友C:
放卷电机编码器Z信号中断+高精度的走料计米,应该会比较准的

网友D:
用速度+材料厚度之类的方式都属于间接测量,而且会引入更多的误差,比如材料厚度并不是恒定的.

最好的当然是直接测量,激光测距是非常准的,我们以前用的很多,不过量程未必合适总的分辨率位数是固定的,要高精度量程就小,要大量程精度就低,这个看怎么取舍.

除了激光测距或者超声波这种还有接触式的传感器,比如直接就拿带轮子的电子尺垂直怼在料卷上,或者摆杆后面接个编码器之类的,办法是很多的,要根据情况选择.
-------------------------
补充:

物理测量本身就有波动,这个波动可能是测量系统的,也可能是被测物体本身的,有波动是正常的
所以要确定到底是料卷本身不平还是测量(计算)的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