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问题

楼主(2021-04-22):
不知道为什么我利用输出继电器Y1005通电来使他的常闭粗点断开
可是他的常闭触点已经显示断开了,可是后面的程序还是接通的状态
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A:
程序没写入吧

楼主:
我是用软件gx2软件模拟运行的

楼主:
触点能跟着其线圈的通断而动作,但是后面的程序一直的电就很奇怪了

网友B:
是奇怪,求解
不想做咸鱼

网友C:
有什么好奇怪的,重复输出就有你说的状态

楼主:
是双线圈输出那个意思吗?

网友D:
搜索Y1006,看是否有双线圈
真诚感谢!
杨老师,请问三菱cclink通讯,那些远程输出(ry)可以双线圈输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好奇怪的,重复输出就有你说的状态
好吧,我没遇到过双线圈输出的情况
不想做咸鱼

网友E:
出现双线圈了吧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没有双线圈,查了半天找不到原因,感觉见鬼了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G:
用到set  out並用要全部去查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huiyang

网友H:
05 还是06 你写明白了

楼主:
什么样的情况才允许双线圈输出?

楼主:
感谢大家,是因为有双线圈输出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真的是因为双线圈的问题
但是有些情况可以使用双线圈输出,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下才可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没有双线圈,查了半天找不到原因,感觉见鬼了

我这个真的是见鬼了,当时是监视写入模式改的,不行。昨天不信邪又去搞,直接把程序整段写入,居然可以了
这是为啥啊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小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真的是见鬼了,当时是监视写入模式改的,不行。昨天不信邪又去搞,直接把程序整段写入,居然可以了

你這應該當時監視寫入連線不穩定斷線然後又重新連線成功
沒有重新切換監視寫入模式而是直接監視開始
這種時候他的寫入編譯動作會很快但是只是編譯沒有進行寫入
如果你將程式讀出應是舊版未修改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