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S7-1200与调试助手的TCP通讯时总是少开头的两个字符

楼主(2021-04-22):
S7-1200与调试助手的TCP通讯时总是少开头的两个字符,如图
用NDR信号做计数器,发一次数据后计数值是1,说明PLC并没有把调试助手的一条数据分两次接收。
附程序,求大侠帮助

网友A:
前面要加起始符的,加上起始符,直接占用前两位

网友B:
可以指定一下长度试一下,或者单独建立个数据块,用个CHAR 数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指定一下长度试一下,或者单独建立个数据块,用个CHAR 数组
现在就是把DATA改成了char数组,然后再用char to string转换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直接的方法

网友B:
byte数组也是可以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西门子定义字符串的时候第一位是字符串长度,第二位是实际长度。

网友C:
所以建议你用数组接收

网友C:
发送的话 注意下指针的位置就好了
下载积分:+5(holdkcxyz) 热心助人!

网友D(2022-04-13):
这就很怪异,我少结尾两个。
我看错了,我也是少开头两个。
发送指令,少结尾两个。
摸摸索索,就把LEN改成字符串加2,就可以了。string[10],LEN那里就写12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说错了,这是接收,多两个字符,。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E:
要用数组,BYTE[]或CHAR[],建议CHAR[](PLC在线监视ASCII可视)
因为STRING比较特殊,他是INT+CHAR[]形式,前2个字节是STRING总长(最大254)和实际字符长度
S7-1200与调试助手的TCP通讯时总是少开头的两个字符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