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3):
如题,机器人夹爪可以同时抓5个产品,拉带每次来一个产品,有OK的,有NG的,NG的会被取掉,所以就空了一格
当拉带最后一个地方有产品就要抓取,这时5个对射感应器感应,有空着的,我又要计数总共抓了多少个,
问题就是:   IN0   IN1   IN2   IN3   IN4   我怎么知道这5个输入点当前感应到几个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夹爪气缸上没磁环,你不知道它知道啊?
不是夹爪上,是拉带上,有5个感应器,例如实际上有4个,也亮用感应器,什么指令算出当前有4个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爪气缸上没磁环,你不知道它知道啊?

例如实际有4个感应到了产品,对应4个感应器亮着,用什么指令知道当前感应到4,数字4怎么得出
斗志不能低

楼主:
找不到指令,用笨方法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1(zzj111000999) 真是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你是个牛人,这么稀有的指令都给你用上了
    斗志不能低

网友C:
    三菱好像也有个字变量的位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