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程序st

楼主(2021-04-23):
这里框的部分是 时钟计时器
大致内容就是1-6检测 ,检测到就置ON一个标志位,时间5s之后复位改标志位
可以有其他写法
这里我的写法是想用for循环,但是时钟计时器没法进行for循环,怎么破。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楼主:
图片1 是可以执行的,图片2是不能执行的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

网友A:
定时器是放不了for循环中,你可以置为复位标志用FOR循环,定时器还是老实写吧,复制粘贴不舒服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梯形图中用定时器是可以的。外挂一个梯形图程序,写个循环。如果数量多的话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C:
采用时钟累计的办法来计时延时输出,时间精度跟采用的时钟继电器有关
下载积分:+5(q2374392249)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时钟累计的办法来计时延时输出,时间精度跟采用的时钟继电器有关
你这里的count计数也是 数组吗
人之所以伤心,是因为看得不够远。
——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