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UN中写入用确保步不足”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4-23):
设备在运行中,我用监视写入模式编辑程序,按写入时弹出图片,提示“RUN中写入用确保步不足”,没搞懂什么意思?按了确定也能正常写入。。。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楼主: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一次更改的程序前后跨度太大了,写超过500步,只能编译后写进去,不能运行中写入了
下载积分:+3(rafael) 热心助人!

网友B:
把确保步设置大一些

网友C:
我一般都设置为0,不然程序多太浪费空间了。三菱的程序空间又少,小气死的!
下载积分:+3(rafael) 热心助人!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网友D:
这是预留的内存容量,不要设置,这个也占用RUn写入内存
下载积分:+3(rafael) 热心助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这个我都没有设置过,都是保存默认的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