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功能块可否使用定时器?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4-23):
各位大师,如题功能块中可不可以使用定时器调用啊,可以的话怎么做呢?
自学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行,可以变通用SM0.5

网友B:
使用不了的,200毕竟是小型的不如1200方便,还是用脉冲计数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自己做个时钟脉冲计数效果还可以。
自学
S7-200功能块可否使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