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PLC模拟量读取松下伺服电机扭矩,接控制器哪些针脚呢

网友A:
松下的伺服电机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B:
松下有的电机确实有这功能。第三方改造成电动螺丝批。安川的马达确实是厉害。在这方面。

楼主:
谁知道哪一款伺服有这样功能的,

网友C:
A6走EtherCAT 的可以直接读  MC_Axisxxx.Act.Trq

楼主:
三菱走通的可以吗

网友D:
是用485串口来读取的吧

网友E:
直接通过485用Modbus RTU通讯来读取不是更方便?或者通过485直接连触摸屏来读取,触摸屏再通过宏指令转给PLC也是一个道理。
附件: Modbus通信规格.pdf (1701 K) 下载次数:90

网友F: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引用楼主zxong123于2021-04-24 09:27发表的 读取松下伺服电机扭矩 :
PLC模拟量读取松下伺服电机扭矩,接控制器哪些针脚呢

不知您用的是松下哪個型號的伺服??
三菱和松下伺服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不知您用的是松下哪個型號的伺服??

目前我遇到的伺服都可以,可以看手冊接類比輸出再由PLC轉為數位即可,之後參數可設置轉矩對應電壓的比例。

例如
松下的MSDA系列,接17、42腳位(GND、IM),Pr.08設為0 (原廠設定)。即 3V / 100%扭矩。

网友H:
通讯以外的针脚,那肯定是模拟量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通讯以外的针脚,那肯定是模拟量啦
沒錯,所以會有些許誤差

网友I:
用过松下rtex直接通讯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