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作为电气这事搞还是不搞,电气做算法补偿?还是让机械自己想办法解决?

伺服脉冲精度0.01,齿轮间隙+/-0.2,产品加工精度要求0.1

这坑填不填!我是不想弄

网友A:
让机构自己去填坑  这个锅电气不背

网友B:
齿隙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机构自己去填坑  这个锅电气不背

不搞 不搞

网友C:
可以反复测试加入齿条反向运动第一次误差。关键还是要在机械上排除

网友D:
精度要求高还用齿条?

网友E:
齿条成本低

网友F:
不知道啊,不过我看激光切割机是两个齿轮,听说是两个互相撑紧,这样间隙小点。
还有软件补偿,就是测凉间隙大小补偿一下,然后用零点消除补偿造成的某些误差。

网友G:
咬定电气无法解决,让机构去想办法。自己切身真实案例,被搞死了

网友H:
想要做肯定是能做的,就是判断到电机目标换向时增加一个间隙距离,让时间电机位置多跑一点,但你实际做的时间会发现有好多坑,比如
1:位置显示怎么弄,是不是还要把多跑的间隙减去,显示需要的位置,
2:原点位置怎么弄,电机OFF到 ON时你怎么知道机械间隙在那一边,就是OFF之前的移动方向无法确定,就是确定了要是手动推动过,或是重力影响移动过?
3:实际的间隙怎么测量,不然补多补少怎么弄,那个间隙可能就0.00几
以上还是有办法解决的,最重要的,这个间隙是不是稳定的,用了1个月就变大了?每个月都重新测量补偿值?

网友I:
从电气上解决,要考虑很多可能性,也有很多隐患,最好还是结构解决,这个锅不好背。

网友J:
常规思路是加间隙补偿,有的伺服自带的有.基本逻辑就是每次换向的时候把间隙作为一个静差补偿掉,这个在高端位置控制里面几乎是必用的,前提是要求机械本身的素质就很好,一致性要求非常高,高端机床上面的反向间隙都是几个微米甚至更低,人家补偿是为了长期稳定性,否则一个大活一开机跑几天不回零,累计误差就出来了,实际上本身的机械不补偿都非常准.

换句话说,在位置控制这件事上,电气和软件最多只能锦上添花,不可能机械做不到的事情让电气去凑,即使凑的上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下来的(很简单的道理,基本定位精度都不高的机械系统,你能指望他有长期稳定性?),搞非标搞了这么多年,总结下来最值钱的一句话就是一致性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一致性好咋都好搞.

具体到LZ的案例,其实简单,你给老板报个他接受不了的成本就完事了,机械不准电气能不能搞定?
能,再不准的机械都没关系,只要你能动就行
运动系统上全闭环
伺服PLC全部要换

西家1500T+S120走起
海德汉光栅尺走起~

老板大概率跟你说算了,我去跟客户商量一下凑合凑合用拉倒(当然也有可能把机械锤一顿,让丫改
  •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常规思路是加间隙补偿,有的伺服自带的有.基本逻辑就是每次换向的时候把间隙作为一个静差补偿掉,这个在高端位置控制里面几乎是必用的,前提是要求机械本身的素质就很好,一致性要求非常高,高端机床上面的反向间隙都是几个微米甚至更低,人家补偿是为了长期稳定性,否则一个大活一开机跑几天不回零,累计误差就出来了,实际上本身的机械不补偿都非常准.

换句话说,在位置控制这件事上,电气和软件最多只能锦上添花,不可能机械做不到的事情让电气去凑,即使凑的上也不是可以长期稳定下来的(很简单的道理,基本定位精度都不高的机械系统,你能指望他有长期稳定性?),搞非标搞了这么多年,总结下来最值钱的一句话就是一致性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一致性好咋都好搞.

具体到LZ的案例,其实简单,你给老板报个他接受不了的成本就完事了,机械不准电气能不能搞定?

牛批,总结的一针见血

网友C:
1.每次反向都要加反向补偿间隙,包括原点(随着机械设备使用时间间隙补偿值还要更改)。
2.加编码器,在运行工控上要满足能满足加速减速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