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C型伺服驱动器电路图

楼主(2021-04-24):
不小心把380接入伺服驱动器,想找一份电路图自己维修一下。希望有的朋友能共享一下。

网友A: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想都不用想,没人会给的。拆了换输入保护元件吧。

网友C:
这种内部电路你就别想了

网友D:
能连接到电脑吗

网友E:
你要电子原理图肯定是没有的,找专业的人修一修吧,或者问一下版主公司能不能帮人修。。拆开,里面也不是很复杂呢。。

网友F:
基本上会炸开关电源,IPM模块和主母线整流部分。。。小功率没维修价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