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师关于EPLAN分散式端子拖放问题,有经验的大神也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1-04-24):
就是在画分散式端子时,把端子属性修改成分散式端子,再把端子连接点改成a¶b¶,
在导航器拖放进图纸里面,结果端子不能以分散式端子拖放到图纸里面。
应该按下图是正确显示:
比如1号端子连接点是a¶b,第一次拖放应该是a,第二次拖放应该是b,但是用EPLAN2.7怎么拖放都不行,也试了按很多键都不行。
同样的方法,用2.3,2.4,2.6版本都可以实现,2.7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A:
看视频,懂,视频,视频,视频。。。。。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懂,视频,视频,视频。。。。。
大师能名言吗!!!

网友B:
放置完端子后在端子排导航器中选中相应的端子,找优化分散式端子

网友B:
最近做的
下载积分:+1(2310036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