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各位大佬,应客户要求,现在需要选择一款接触器能断客户测试机的输出电压。客户测试机的输出电压在2500V,电流在50MA,持续60s左右,目前我找来找去没找到合适的接触器,还请各位大佬给个建议或者型号啊!

网友A:
良信电器,问问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有个东西叫百度,你搜下高压接触器就有了

CKG4-400/10KV 高压真空接触器CKG3JCZ5-12J/6交流接触器400-630A,你搜下

具体适不适用,问下客服就OK了呀

网友C:
就用真空接触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用普通接触器就好了  这种安规自动测试的 集成项目做过很多    艾诺的仪器也用过上百台       也修过很多     你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里面切换隔离的也是普通的接触器    一般选西门子  或者 伊顿的

网友E:
图给出的是测试系统输出的规格,根据输入选配就可以了,测试系统前后级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