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4):
我在用gxworks2软件时,在程序上部分插入行后,最下面的程序就会相对减少(消失),有人知道这是为啥吗?

网友A:
插入后要转换!要转换!
真诚感谢!
哇,真的耶,我插入了之后看后面的程序没了,我都不敢转换,只能把要插入的地方移到后面来。

网友B:
我是多打一些空白行

网友C:
一是转换问题
二是可能按了改写键。 要按下键盘上的insert键。
注意works2右下角,有一个改写和插入。通过按insert键切换,在使用时有区别的。
  • 下载积分:+3(不知秋有别) 真诚感谢!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我也用gxwroks2经常行删除,行插入的,没发生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是转换问题
    二是可能按了改写键。 要按下键盘上的insert键。
    注意works2右下角,有一个改写和插入。通过按insert键切换,在使用时有区别的。

    5楼说的对,老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