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232通迅

楼主(2021-04-24):
旧机器上拆了两个远程通迅模块,高频发射的哪种,现用串口软件试,发收都正常。接PLC上就不行了。内部要配对吗?

网友A:
PLC上的通讯协议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B:
你先PLC把两个232通了 就行了 发射这个应该是设置好了的 你把232通好了就简单了
怀疑你是PLC端通讯不对

网友C:
PLC 参数 波特率 奇偶校验 位数啥的都设置了吗

网友D:
楼上说的对,参数不一致不行,还有你远程是modbus和plc通讯还是上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