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参数问题

楼主(2021-04-25):
台达伺服驱动器B2
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定的转速是一秒钟一转
但是他都1分钟了都没有转一转,转得超级慢那种
启动器的显示的数值又变得很快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A:
电子齿轮设置的没有问题吧,还有上位机发脉冲的速度
p1_44和45我都设置好了的

网友B:
多少脉冲转一圈没设置好
plc

网友C:
台达伺服电子齿轮比要除16000
是的哦,但是还是很慢

网友D: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P1-44,P1-45设定多少?
命令频率是多少?

网友F:
电子齿轮比
命令频率

网友G:
一圈脉冲数没有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