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运算错误
plcmxb

楼主(2021-04-25):
(无正文)

网友A:
上面提示925步,你先找到925步是哪步。
= D8340 D12 这里也不对,D8340是32位的,你要用D= D8340 D12
plcmxb

楼主:
改了还是报错啊
plcmxb

楼主:
改了还是报错

网友B:
执行DDRVA时将D12与D14的值移到空的位置,确认当时D12与D14的值。

网友C:
这是轻度错误,没问题,是不是当前值D8340和目标值D12相等报的警,把D12改成别的值试试

网友D:
错误编号6764,可以查手册的

网友E:
某条指令用Y0在发脉冲,或者脉冲发完了,没断开使能,另一条指令再使用Y0去发脉冲就会报此错误。
三菱plc 运算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