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威纶的触摸屏是不是读取不了 FX3U  3GA的 寄存器到位地址? 例如D0.0  D0.1这类的地址  我看触摸屏上是有这个功能到  但是3U 3GA的 现场测试 读取不了   5U的是可以的  是不是FX3系列的就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A:
对,不支持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支持

Q的应该也是支持到吧?

网友B:
刚才测试了3U 3S 2N都能支持,因为威纶的D_bit是按D读写的,所以应该全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测试了3U 3S 2N都能支持,因为威纶的D_bit是按D读写的,所以应该全都支持

我试了 3U 3GA 不支持的 难道我用到假货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 3U 3GA 不支持的 难道我用到假货料?

我确定我的是真货,按理假货也支持
3U本身就支持D.bit
3U以下不支持D.bit
但是,威纶里的D.bit是直接按D读写,所以三菱全系列在威纶里都能支持D.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