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如题:三菱FX5U FB块 特殊软元件能用变址修饰吗

想把三菱5U的定位指令封装成FB块,不清楚与定位相关的特殊软元件(比如SM5500,SD5502),能否用变址来修饰。

还有新建定位FB的时候,FB类型应该选【子程序类型】,还是选 【宏类型】,二者有什么区别。欢迎大家评论指点。

楼主:
有哪位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吗?

测试了一下,在没有写其他程序情况下,下载到PLC,程序动作能达到预期效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不可预知的隐患,欢迎高手出来指正

网友A:
可以的,用5u专用指令,可以驱动12轴

楼主:
前几天打了三菱客服电话,我问他FB块里面,能不能用变址寄存器来修饰特殊软元件。客服说不行,至于为什么,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他让我把特殊软元件放在FB块外面,从输入输入引脚输入。我觉得这样太繁琐了,做FB块没有什么必要了。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打了三菱客服电话,我问他FB块里面,能不能用变址寄存器来修饰特殊软元件。客服说不行,至于为什么,他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他让我把特殊软元件放在FB块外面,从输入输入引脚输入。我觉得这样太繁琐了,做FB块没有什么必要了。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特殊软元件属于全局变量  FB内部的地址属于自动分配不固定 相当于局部变量 不会影响其他FB的动作  特殊软元件你把他丢里面也没事 前提你自己别搞乱了  功能块之间别项目影响就可以了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具体的你看他FB的内部地址的分配机制

网友C:
可以我见过5U的功能块,他们用Z做的地址偏移

网友D:
我发现三菱的FB和西门子比起来好麻烦。

网友E:
Z的数量有限,跟Z扯到一起好不适应
...

网友F:
子程序类型只要扫描到FB即使内部没有操作都给你返回结果(没执行全返回0),宏类型则是FB内对应输出值有操作才映射到输出引脚;子程序类型一般用于写一些不需要多次调用的功能块,需要重复调用使用宏类型。

网友G:
手冊截圖

网友H:
可以用,我现在就是用FB把定位重新做了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