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请教一下三菱编程软件写运算的时候一直出现指令帮助,比如M8000写完后,我再写MUL D0 D0 D2然后按确定就会出现指令帮助框,梯形图打不上去中括号内容。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吗?谢谢

网友A:
有可能你不注意开启了什么功能,导致一直出现帮助。

或者你的输入法出了问题,导致D0的数字0因半角或全角原因软件识别不了。
谢谢,我还以为是安装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B:
指令前面一个下拉箭头,选择中括号即可!!!

网友C:
一群人都在找软件哪里出的问题,就没注意到他新建的工程下方是Q00U。
Q系列不能按照FX的方式写。
Q系列 上电常ON为SM400  乘法运算 * D0 D0 D2
FX系列 上电常ON为 M8000 乘法运算 MUL D0 D0 D2
  • 下载积分:+1(危险的鸡腿)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群人都在找软件哪里出的问题,就没注意到他新建的工程下方是Q00U。
    Q系列不能按照FX的方式写。
    Q系列 上电常ON为SM400  乘法运算 * D0 D0 D2
    FX系列 上电常ON为 M8000 乘法运算 MUL D0 D0 D2

    大神厉害了,软件确实没问题,Q系列指令写法不一样!

网友D:
    还是3楼比较牛逼,一眼就看出关键点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