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大师们FX2N最多能带多少路模拟量?

楼主(2021-04-26):
最近做个改造项目,原机用了6路模拟量,增加一个4AD后FX2N异常

网友A:
FX2N一个主机可以带8个FX2N-4AD,在不挂别的模块的前提下。
但是,FX2N是停产多年的老型号,FX2N-4AD也是很畅销的型号,所以正品早卖断货了。
很有可能你新增的这个FX2N-4AD是盗版的。
以前我听别人说,正品带8个,盗版只能带3个,因为盗版消耗5V电源的比正品多。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