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两台1.5KW台达B2伺服,只要一使能我的笔记本电脑和PLC通讯立马中断,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该接地的接地,该屏蔽的屏蔽,该隔离的隔离,该分离的分离!!

网友B: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笔记本拔掉电源用电池供电试试,如果可以解决那么就是典型的共模干扰导致的通信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一般的方法是加隔离,使两侧电源地解耦.实际上买个USB隔离器在工业现场是非常有用的,毕竟现场的设备环境比较复杂,搞不好烧电脑的情况也是有的.USB隔离器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通信问题,但是一定能保护电脑和USB接口.

如果不行的话,那么考虑高频干扰或者其他类型的串扰.一般的处理思路是检查线路,特别是检查各个回路的线径是否匹配,包括接地.如果整个系统中存在因为阻抗不匹配(一些回路公共线用很细的线)那么很容易在通信的回路上造成干扰.最后就是考虑谐波问题,试试看改一下伺服的载波频率,但是一般而言这种基本上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彻底解决还是要依赖于良好的设计和施工,一开始就把屏蔽和隔离考虑到设计中,否则后面改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C:
伺服又没有加滤波器的?

楼主:
我是用USB-232和台达PLC连接,用来调试程序,但是调试中经常断线,只要伺服使能连接就中断,买了个滤波器加在伺服上也不管用,伺服接地也不管用,第一天我发现用一根线把串口地线和伺服地线连接起来,通讯就好了,一断开连接线通讯就中断,我以为找到原因了,可是第二天调试的时候,又出现电脑连接不上PLC了,我直接把电脑拿开离伺服2米的距离好了,这种方法之前也试过,但是当时没效果,不知啊现在又有效果了,到现在还不知到到底是哪里的干扰。

网友D:
232连笔记本在现场都是这样的,无解

楼主:
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多怎么多天了还没有解决问题???我所说的那些多做了吗??

楼主:
接地,分离都做了,不管用

网友E:
是不是通讯口相互串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要分开了

网友F:
主要还是电脑不行 Thinkpad??

网友G:
因为你买了个垃圾USB转232。换一个上百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