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6):
各位老鐵 目前遇到的問題是 PLC 一直報H2121的錯誤碼 意思我對SD卡格式化  我也格式化了 但依舊一直報錯 不知老鐵們有解決方法?

网友A:
2121H
存储卡异常
•检测出SD存储卡异常。
•SD存储卡可能未被正确格式化。
对SD存储卡进行格式化。如果状态未有改善,则可能是SD存储卡或CPU模块内部存在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21H
存储卡异常
•检测出SD存储卡异常。
•SD存储卡可能未被正确格式化。
对SD存储卡进行格式化。如果状态未有改善,则可能是SD存储卡或CPU模块内部存在异常。

感谢版主回应,我知道2121H的错误代码
PLC是新品所以应该不会是PLC本身损坏
SD也透过PC格式化过了...不知道有没有老铁有相关解决经验
还是各位老铁就是插了可以使用

网友B:
用pc格式化是问题点,用gx work格式化试试

网友C:
我不知道三菱的卡用PC格式化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西门子的卡用PC格式化会废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应,我知道2121H的错误代码
PLC是新品所以应该不会是PLC本身损坏

不要用太好的,或者容量太大的卡。
这个试试:
https://item.jd.com/10025421117055.html

网友D:
是不是高速卡?用最普通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太好的,或者容量太大的卡。
这个试试:
https://item.jd.com/10025421117055.html

我用Work3 软件 对SD卡更新
跳出019E 的错误码
有老铁知道是怎样的原因吗?
是容量太大吗? FX5U 最高支援到多少容量 我在网上有看到 4G 8G 16G 有老铁知道吗?

网友E:
最大应该是16G,格式化成FAT32格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