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大佬请问一下电磁阀的原理图怎么看

楼主(2021-04-27):
这三个电磁阀的原理图怎么看,都有什么区别
小侯

网友A:
第一個是五口三位,A線圈通電1-4、2-3,斷電後全部封閉,B線圈通電4-5、1-2,斷電後全部封閉
這種用來作氣壓缸中間停止的氣壓機構
第二種是五口二位雙線圈,A線圈通電1-4、2-3,斷電後保持,B線圈通電4-5、1-2,斷電後保持
這種用來作氣壓缸兩端定位,斷電後不復歸用
第三種是五口二位單線圈,通電時1-4、2-3,斷電時4-5、1-2
這種也是用來作氣壓缸兩端定位,斷電後自動復歸
一般使用都是第三種,第二種要看斷電後是不是要保持位置,第一種由於可以停在中間,大多用來作多段停止的機構
下载积分:+1(hlq_0815) 热心助人!

网友B(2021-09-24):
感谢分享,感谢解答。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