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7):
从事工控也有三年多了,一直都是用总线伺服,脉冲的早就忘掉
请教各位师傅,PLC发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伺服驱动器接收脉冲动作又是怎么和PLC衔接的
比如我想伺服电机1秒转完一圈,驱动器分辨率是23位,8388608为一圈,
我看到一些主流PLC自带发脉冲口的最高频率为200KPPS,一秒200000个脉冲,发完8388608,也要41秒啊,那是怎么控制到1秒转完一圈呢
不懂就要不耻下问,让各位师傅见笑了,也再次先谢谢各位师傅解答疑惑
斗志不能低
dfy

网友A:
不耻下问,汉语成语,读音为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指向地位、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不感到丢面子,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或地位不及自己的人请教。出自《论语·公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耻下问,汉语成语,读音为bù chǐ xià wèn,意思是指向地位、学问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不感到丢面子,比喻谦虚好学,不介意向学识或地位不及自己的人请教。出自《论语·公冶长》。

谢谢你解释,用在这实在是错的一塌糊涂,哈哈哈。。。见笑了。应该是不耻上问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需要设置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使之PLC发出脉冲数乘以“齿轮比”等于电机反馈的脉冲数。
  • 下载积分:+1(红红火火过年)

网友B:
    威望停留在250好久了 长出一口气啊!
    多多指导,加油哈哈哈
  • 下载积分:+3(plcchina) 好贴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设置伺服驱动器的“齿轮比”,使之PLC发出脉冲数乘以“齿轮比”等于电机反馈的脉冲数。

    齿轮比分子分母,如果设置成1比1的话是不是,就会出现我说的42秒才走一圈呢。。。
    斗志不能低

网友C:
    比如丝杆导程是10MM  把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设为1000   你发1000个脉冲就代表走了10.00MM 把人机的小数点弄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丝杆导程是10MM  把伺服转一圈的脉冲数设为1000   你发1000个脉冲就代表走了10.00MM 把人机的小数点弄下就可以了

    对,有设置伺服转一圈所需脉冲数这个参数,总线都是以微秒为单位的,所以直接设置伺服编码器分辨率的脉冲都行,丝毫不影响
    如果是接脉冲线式的,不设置这个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或者也按编码器分辨率设置的转一圈为8388608,那么PLC以脉冲口的极限发脉冲的话,伺服转一圈是不是就要42秒。。。
    斗志不能低

网友D:
    你用伺服做些什么呀,我只会走直线,还没做过画圆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伺服做些什么呀,我只会走直线,还没做过画圆这些

    我也是走直线,走直线也是要知道这些点啊,比如运很重的大物件,用了减速比很高的减速机
    伺服走一圈工件才移动一丢丢,达不到要求,要很短时间内走很远的话,就要发非常多的脉冲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齿轮比分子分母,如果设置成1比1的话是不是,就会出现我说的42秒才走一圈呢。。。

    是的

网友E:
    一般都是设置伺服驱动器里面的齿轮比,其实就是间接的把电机转一圈所需的脉冲数等比例变少。

网友F:
11楼说的没错,一般驱动器里都有齿轮比的设定,算一下就可以

网友G:
多看手册 好好学习

楼主:
齿轮比这部分我是知道的,用总线的话就无需设置,初始值就行
发脉冲的很久没用了,这两天看到人说脉冲口最高评率是200000KHZ/每秒才想到,如果不设置齿轮比的话,使用22位23位编码器伺服时,
想伺服走一圈的话,PLC已极限速度发脉冲都要21/42秒   伺服才走一圈,这速度明显是达不到要求的,伺服厂家和PLC厂家怎么不设计个脉冲速度和分辨率相差不多,我主要是说这个问题
斗志不能低

网友H:
我都偷懒直接在软件设置一圈脉冲
部分型号只能在上位机上设置一圈脉冲

网友I:
伺服的一圈脉冲数改一下,算出来满足精度和速度的要求

网友J:
引用楼主一路向前hg于2021-04-27 10:06发表的 PLC发脉冲问题 :
从事工控也有三年多了,一直都是用总线伺服,脉冲的早就忘掉
请教各位师傅,PLC发脉冲的最高频率是多少,伺服驱动器接收脉冲动作又是怎么和PLC衔接的
比如我想伺服电机1秒转完一圈,驱动器分辨率是23位,8388608为一圈,
我看到一些主流PLC自带发脉冲口的最高频率为200KPPS,一秒200000个脉冲,发完8388608,也要41秒啊,那是怎么控制到1秒转完一圈呢
不懂就要不耻下问,让各位师傅见笑了,也再次先谢谢各位师傅解答疑惑

能发点总线的学习资料吗?
我都没总线的资料,都是官方手册,在看同事案例,就会了

网友K:
用了先进的东西,再用脉冲输出的就懵圈。呵呵呵。一切都是多虑。最简单的搞法就是马达每转脉冲数。当然搞电子齿轮也可以。道理都一样的。你控制速度就是控制最高脉冲输出量。从你的理解来看。是乎是没有理解马达的运动控制精度等。因为导程不可能很小。200K的脉冲实际上也是够用的。
我自己整理的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非常感谢提供的资料,看着更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