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

楼主(2021-04-27):
SFC 语言程序不可以在线修改调试下载的吗??

网友A: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Q01系列测试不可以,必须编译后CPU停止下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SFC框架不可以在线修改,里面的梯形图可以在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