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QD77MS4模块无法通讯问题

楼主(2021-04-27):
做的二手项目,用到了QD77MS4定位模块,现模块传送参数,显示无法连接(PLC可以连接,用的IP网络通讯)。请教老师,给指点迷津

网友A:
好家伙,你用网线传参数到轴卡,PLC IP地址都不设的吗?

网友B:
你这个不是从PLC本体到运动控制模块的?如果你是这样进入的话,需要有IP地址的。
先测试通讯可不可以吧。
这个模块本质上还是PLC的一个附属。

网友C:
先通上PLC,然后就可以连接到模块了,注意备份源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家园里一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