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FR-E700变频器控制回路的接线方法问题

楼主(2021-04-27):
图一是三菱变频器手册的,我原本的理解是用PLC通过控制继电器来形成回路的通断
图二是我看到部分设备上变频器的接法,PLC输出点直接到变频器
两种接法都可以实现,但图二的接法就不用继电器。我想,是否图二的接法就是手册上表达的意思?求各位解惑。。。
两种方法在使用寿命上是否有区别?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A:
使用寿命由质量和使用者决定!那个Y点与COM点之间,不是相当于一个触点嘛?!

网友B:
如果你用的PLC是晶体管型的
会有电回冲的问题
遇到突波还是什么会直接伤害端子
如果你用的PLC继电器型的
虽然接线没有问题
但PLC内部继电器是有一定寿命的
这种如果常在走停
还是觉得不要省接线或空间
并竟加装三个外部继电器也不须花多少时间的
下载积分:+3(rafael) 感谢分享!

网友C:
我常用的這兩種
下载积分:+5(rafael)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PLC是三菱的,漏型逻辑的时候,PLC的COM 接变频的D, PLC的 Y接变频的STF STR 等 ,不需要另外给电源。
E740,D740默认出厂就是漏型也不用改。
如果是E840 F840 A840要改到SINK上。
下载积分:+5(rafael)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