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组态王通讯不上

楼主(2021-04-27):
我用的是艾莫迅的编程数据线,波特率端口号 校验都检查了 可就是通讯不上 有那个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A:
奇偶校验不对,一个是没有校验而另一个是偶数检验。
改为相同。
已解决 是英文那个文件夹 不是三菱这个文件夹 端口设置不对

网友B(2021-12-25):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跟你的问题一样,没有这个编程口

网友B:
解决了,选英文三菱
qw172365283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