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描述:原材料
描述:原材料
如图,经过一个测量面积的机器后,需要把这个皮革给收纳到一个纸箱内。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
y有人做过类似的案例吗?指点下意见也行

网友A:
一张放一个纸箱吗?还是上图一整坨

网友B:
坐过对应长度的,对应面积的真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张放一个纸箱吗?还是上图一整坨

大概30张放到纸箱内,纸箱内部需要套塑料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过对应长度的,对应面积的真没做过

这个大概能放进去就去,精度不要求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大概能放进去就去,精度不要求那么高

                               可以用普通的感应器,加编码器检测长度  然后再到对应的位置   宽度的话 就不知道咋做了

网友C:
也就是通过面积来进行分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普通的感应器,加编码器检测长度  然后再到对应的位置   宽度的话 就不知道咋做了

主要是怎么放置在箱子里面呢,还不能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