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各位师傅大家好!请教一下各位:我公司印刷机设备的几台45KW的变频器经常出现炸整流模块,一炸就是三块都坏掉,并且把断路器都炸坏掉。我们检查发现有一个共同的故障点就是整流块所连接铜排相聆之间会出现打火现象,相当于两相短路。而且变频器有时没运行刚送电就炸,各位师傅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指教,谢谢!
就是很奇怪,我公司有好几台设备都有用45KW安川变频器,就是印刷机设备的的变频经常炸,而且总共有5台变频器,其中一台控制主电机的变频器都没出现炸,就是另外4台控制收放卷电机的变频器经常炸。

网友A:
電壓偏高?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这个不好说啊,和你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铜排之间的打火,如果模块炸了,冲击引起来的。啥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C:
比如环境潮湿 有导电粉尘等等,输入电压过电压等等

网友C:
还有可能电源变压器容量小,进线尖峰电流大,烧整流模块,需要加进线电抗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比如环境潮湿 有导电粉尘等等,输入电压过电压等等

这个比较赞同。

如果有条件,可以抹点704胶

楼主:
电压都正常,环境也可以没有粉尘,进线也加了电抗器,这些都检查过没问题。其它设备也有变频器,变频器品牌是安川的。

网友E:
铜排飞弧之后所产生的毛剌要清理干净,如果可以再包层绝缘增加绝缘间距

楼主:
该设备上有5台45KW的安川变频器,其中一台是主电机用的基本上没出现过故障,其它4台经常炸模块跟断路器

网友B:
按照变频器的设计过流过压等都有保护的,炸了可能你的保护啥的不起作用了,像这样的干脆扔掉行了。

网友F:
你这个是不是双工条件的?如果是必须检查转换电路,否则有多少炸多少
经常炸就是查不出原因

网友G:
共直流母线?刹车电阻?EMC?可以从这些方面找找原因看。还有断路器是不是选大了,按C曲线选,还有短路分断电流等级选大一些
断路器100A也不大
  • 下载积分:+1(862060718)

网友H:
铜排用热缩套管套上,不能套的用液体电工胶。万能淘宝搜一下。
都用热缩管套上了,最近没出现炸,但是昨天又炸了一台。

网友C:
把柜子进线端加上浪涌吸收器看看,也可能他们厂配电系统问题

网友I:
导电粉尘,环境温度过高,电压保护值设得不对,模块的散热通道堵塞造成散热不好,螺丝松动,有反向电流回馈。

网友J:
可能是静电或者接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