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在基恩士,三菱,松下等PLC中这个符号,大家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A:
这是自动生成的
  • 下载积分:+1(波塞冬)
  •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你在最后一列输入指令或者触点它就自动跳转了
  • 下载积分:+1(波塞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最后一列输入指令或者触点它就自动跳转了

    那除开基恩士PL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最后一列输入指令或者触点它就自动跳转了

    还有其他的方法没

网友C:
    加个temp转接呗

网友D:
    三菱Ctrl+lnsert,松下Ctrl+Y,Ctrl+W,基恩士我不会
  • 下载积分:+1(波塞冬)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