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JE-A伺服经常来回高速定位位置走偏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21-04-28):
三菱JE-A伺服经常做高速往复运动的时候,经常出现回不到原点,位置累计往一个方向跑偏问题,除了正常的干扰、增益、机械间隙等问题外,有一个大概率问题是JE-A伺服参数设定的问题。现有设备已经好几台出现此问题,通过修改伺服参数PA13参数第三位的“指令输入脉冲串滤波器选择”,设定为3,"3:指令输入脉冲串在200kpulses/s以下时",问题直接解决,屡试不爽

网友A:
三菱JE-A伺服在按下复位后出现走位不准的情况下,应将PD30参数第二位的“RES (复位) 开启时基本电路的状态选择”,设定为1(一般为PD30设置为0010) "1:基本电路不断开",问题解决。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B: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