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8):
如题:现有的设备是几年前做的设备,用到2个PLC,一个是FX3U 另一个是FX3SA 用一个威纶的触摸 屏,做的是一屏多机通讯,PLC之间信号交换是通的IO点进行信号交换的,用久了之后,现在出现两个PLC有时候会不同步的情况。现在想增加2个PLC之间进行N:N 通讯或其它通讯方式,请问要怎么增加通讯模块呢?
触摸屏有2个端口一个是485端口,一个是232端口,485端口己经用来一屏多机通讯了
怎么用低成本的方式进行改造?各位大神给出出主意吧!!谢谢啦!

网友A:
连的是本体的圆口吗

网友B:
交换的信号不多的话,可以用屏来做数据交换,不用增加一分钱费用;N:N就不要了,因一屏多机已占用485BD。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换的信号不多的话,可以用屏来做数据交换,不用增加一分钱费用;N:N就不要了,因一屏多机已占用485BD。

屏来做数据交换,速度也慢吧,现在本身就是两个pLC之间不同步了 现在是用的IO点进行信号连接的

网友C:
做通讯,不可能真同步,要用中断触发数据交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来做数据交换,速度也慢吧,现在本身就是两个pLC之间不同步了 现在是用的IO点进行信号连接的

不明白你说的PLC不同步是什么意思,是说两PLC分别控制不同的伺服,而你想让两伺服同步运行吗?似乎跟通讯没什么关系!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