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GS触摸屏和霍尼韦尔1900-C扫描器RS232连接

楼主(2021-04-28):
注意问题:
1、扫描枪默认波特率115200,N,8,1,扫描枪串口线直插触摸屏
2、触摸屏添加条码枪默认后缀符CR,一定要给给扫描枪设置后缀符,网上下载CR后缀符条码扫描,扫描后再扫描保存条码
3、扫描字符串放入PLC寄存器D100后,触摸屏字符串遇到不显示问题,监控PLC程序里面正常显示,我的解决办法是写触摸屏脚本D100=D200,目的是触发D100显示字符串,然后显示正常,一维码和二维码都可以扫。

楼主(2021-07-22):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触摸屏做字符显示D100不行,地址改为D101就可以了,不用写宏指令。原因是扫码枪扫描数据后,监控PLC程序D100里面是空的,从D101开始才有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