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4-29):
我看到过有些项目的多个24V直流电源,喜欢把0V串联再接地有什么样的考量在里面?不接地直接0V串联不也是等电位吗?求解

网友A:
负极短不短接要看实际情况了。
1.从EMC共电源干扰角度讲,比如,CPU一个供电,继电器的负载用一个供电,考虑继电器或者说感性负载关断时会产生干扰,这个干扰不希望通过电源串到同电源的其他负载,干脆分开供电,互不影响,这时你肯定不短接了,一短接起不到作用了。
2.但比如你要是共模干扰的角度考虑,担心各个设备电位不等,这时要短接。比如:2个通信设备,这时要短接上,有的系统距离比较远,还要单独敷设等电位线呢,并且线径有要求。
M接不接地呢也看情况:
无法保证接地电阻足够小,4Ω以下一般,别接,因为干扰没准从地线串到M。
还有些系统要求浮地系统,这时也别接。看具体情况,接地不同场合M端的处理不一样的。
我怀疑:接地端和M之间应该内部有个R-C的回路。

抄过来的,你看看,感觉解释的挺清楚的
  • 下载积分:+3(kuangjunca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