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055屏工程转GT2505

楼主(2021-04-29):
公司设备用三菱GT1055触摸屏与微型计算机通讯,因1055已停产,现使用GT2505触摸屏替代;已用GT Designer3 V1.245F将GT1055工程转换为GT2505-V工程,并成功写入触摸屏;但2505无法与微型计算机通讯,触摸屏按键无响应;查阅连接手册后确认1055和2505通讯报文格式一致,各存储区地址一致;触摸屏的通讯设置完全一致;请教大神该问题如何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屏和PLC通讯试过
屏和变频通讯也试过
屏和计算机通讯没做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微型计算机可以理解为PLC,按报文格式用串口中断方式与触摸屏通讯,只不过报文要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