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电源选择

楼主(2021-04-29):
大家是怎么选电源的?
我这个是86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卖电机的那里配好了,电源不知道找多少V合适

网友A:
VAC:18---80V上面标示着。。。又或者用DC50V也行。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B:
电源功率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C:
建议AC 70v 电压低速度提不起来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D:
建议取中间值48V电源,200W即可

网友E:
建议AC 7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