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3):
种养殖业经常有人说不食自家所种所养的,因为自家的多是营养夜CUI熟,食之对身体不好所以不食自家所种所养,
上个月接一桩业务,为一单位按照其图纸配安装底板,初步查看图纸后发现有存在设计问题,原以为是些小问题,可以随手帮忙解决。但是在开始动工配线后才发现这些问题将会是后续影响的大问题,先在此给各位汇报一下问题所在:主控制是台达的PLC,输入点数为:160点左右,输出为:90点左右。伺服系统是台达总共6台,功率为:400W,步进系统是6台,牛米为:1,这些硬件选配没有啥问题。下面来说说问题所在:
伺服系统电源为单相220VAC,为其供电的电源是相线加零线、通过滤波器为其提供,为什么不加变压器隔离??且每台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端多有一个断路器进行保护,这个有必要吗??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同样是通过滤波器后,再经过断路器为其提供。
步进系统的供电是直流24VDC,其电源来自开关电源,同样的每台步进驱动器的供电端多有断路器进行保护,这个有必要吗??
PLC的输入点由一10A开关电源提供,再由一个6A的断路器为其保护,不知道这个断路器能保护输入点什么?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
最近通过沟通后对方发出真实的心声,这套系统存在严重的干扰、且定位不准,没办法可靠工作。
在我看来这套图纸的设计者应该是70年代的老工程师所做,那个年代什么多需要保护。但是细看又不象,应该是当代年轻工程师所做的杰作,因为当代年轻人胆大,敢作敢为有问题后续再处理,先前准备工作不做考虑!
以上是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A: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这条在大多数场合都适用。。。。

网友B:
PLC的输入点由一10A开关电源提供,再由一个6A的断路器为其保护,不知道这个断路器能保护输入点什么?
开关电源还有别的负载吧。

网友B:
且每台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端多有一个断路器进行保护,这个有必要吗?
这个很有必要,维修测试时有用。

网友B:
伺服系统电源为单相220VAC,为其供电的电源是相线加零线、通过滤波器为其提供,为什么不加变压器隔离?
这个可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的输入点由一10A开关电源提供,再由一个6A的断路器为其保护,不知道这个断路器能保护输入点什么?
开关电源还有别的负载吧。

别无其它负载唯一负载就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

网友C: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这条在大多数场合都适用。。。。
正常是需要加继电器的 继电器带电磁阀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这条在大多数场合都适用。。。。

有考虑过线圈损坏吗?还是得经过中继

网友E:
这个要看PLC的类型吧,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是可以的,如果是晶体管类型的输出PLC就不行,上次还特地跟PLC的销售问过。
引用 网友C: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这条在大多数场合都适用。。。。
正常是需要加继电器的 继电器带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看PLC的类型吧,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是可以的,如果是晶体管类型的输出PLC就不行,上次还特地跟PLC的销售问过。

要说不行那就不管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多不行,除非是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

网友F:
PLC输出选用晶体管,通过带续流二极管的中继控制电磁阀
24V信号电源(plc输IO,继电器线圈)和24V负载电源(步进驱动器,电磁阀,电机抱闸)用两个电源
大功率电磁铁单独电源
个人习惯用法

网友G:
PLC晶体管输出可承载500ma电流,对应24V电压也有12W,哪家的电磁阀5W,让12W 负载的的PLC都搞不动

网友H:
电磁阀我们都是直接接到PLC输入点。从不用继电器转接。(到现在没出现任何问题——最长设备6年还在运行)
多学多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磁阀我们都是直接接到PLC输入点。从不用继电器转接。(到现在没出现任何问题——最长设备6年还在运行)

是直接接输出点吧,老兄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J:
引用楼主来电自动化于2021-05-03 10:07发表的 请教一下工控界的同行们!咱这行业也同种养殖业一样不食自家的吗? :
种养殖业经常有人说不食自家所种所养的,因为自家的多是营养夜CUI熟,食之对身体不好所以不食自家所种所养,
上个月接一桩业务,为一单位按照其图纸配安装底板,初步查看图纸后发现有存在设计问题,原以为是些小问题,可以随手帮忙解决。但是在开始动工配线后才发现这些问题将会是后续影响的大问题,先在此给各位汇报一下问题所在:主控制是台达的PLC,输入点数为:160点左右,输出为:90点左右。伺服系统是台达总共6台,功率为:400W,步进系统是6台,牛米为:1,这些硬件选配没有啥问题。下面来说说问题所在:
伺服系统电源为单相220VAC,为其供电的电源是相线加零线、通过滤波器为其提供,为什么不加变压器隔离??且每台伺服驱动器的供电端多有一个断路器进行保护,这个有必要吗??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源同样是通过滤波器后,再经过断路器为其提供。
步进系统的供电是直流24VDC,其电源来自开关电源,同样的每台步进驱动器的供电端多有断路器进行保护,这个有必要吗??
PLC的输入点由一10A开关电源提供,再由一个6A的断路器为其保护,不知道这个断路器能保护输入点什么?

我以前见过的国外的设备,很老的那种设备的确在伺服驱动供电端有断路器,后来的设备是接触器,作用是有安全板,紧急停止时,接触器断开。控制器直接断电,基本也有滤波器
输入点也有断路器,这个是短路的时候跳闸用的
在很老的设备上控制电磁阀是有小的固态继电器转换的,新设备是没有的,直接PLC控制,主要原因是电磁阀的问题吧,时间长了电流大了
以上个人看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要说不行那就不管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多不行,除非是为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

如果只是小功率电磁阀是没有问题,很多厂商都是这样用的。
空开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保护,调试和查故障时更方便而已。

楼主:
看过这几天各位的回复,好像输出不带转换直接驱动电磁阀者不在少数。

网友L:
开关电源前端断路器6A,输出负载10A,可以的。输出是24V,10A,功率240W。输入端220V,电流6A,功率1320W,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开关电源前端断路器6A,输出负载10A,可以的。输出是24V,10A,功率240W。输入端220V,电流6A,功率1320W,没什么问题。

可能是我描述有问题!是开关电源输出端通过一个6A断路器为各个接近开关、光电开关、按钮等等提供电源保护!

网友M:
IO输出    我一直没有用过继电器中转

网友N:
引用 网友C:
"PLC的输出点直接带24VDC电磁阀(5W),且直接带动不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换,这个有真必要省略吗?"这条在大多数场合都适用。。。。
正常是需要加继电器的 继电器带电磁阀

如果是上了几百个点的设备呢?那加还是不加呢?

楼主:
个人意见肯定是加!!
如果不加那么输出点坏了只能换这个输出模块!为考虑经济利益那肯定不加,因为换个模块肯定比继电器贵,经济利益也高。

网友O:
从来不加中间继电器,根本没有必要

网友P:
个人也偏向于加继电器模块。虽说一个点可以输出0.5A,但后面还有一句4个点不要大于0.8A。
如果同时4点驱动可就超极限了,除非把同时输出的点错开。

网友Q:
我都是加继电器的,楼上有人讲过了,输出点坏了真就坏了。用一个少一个。

网友R:
对于频繁动作的电磁阀还是要加继电器,成本也不高,若是因为不加继电器出问题就不是小事,特别是设备制造商 派一个人出差去处理就不是几百大洋,当然,现场一线的技术人员  不加继电器也可以用,因为他们不考虑出差的成本,仁者见仁,立场不同考虑问题也不同

网友B:
加继电器要钱的

网友S:
电磁阀一天动作上万次,不加中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