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3):
各位老铁 今日老板丢了一个显示的表头给我,说可以给显示重量的一个表头
但是我赵老板发给我的位址表去读取数值,PLC却一直显示错误 不知道老铁有没有人使用过
或者帮忙看一下哪边下错了

只对你有感觉

网友A:
读表头对应的MODBUS地址就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表头对应的MODBUS地址就行

可是老铁....他的modbus地址是不是多一位...超过32767了 40001...

网友B:
4是功能码,和32767没关系
=

网友C:
三菱的MODBUS地址是16进制的,你这接读16进制的地址就行了
QQ:389097681

网友D:
看你PLC报的错,是不是设置也有问题

网友E:
你用HEX地址,旁边那个40001地址也可以,只是要-1,不过要确保通信参数和接线正确,建议先用USB-RS485做通讯测试。

楼主:
实体接线目前因为表头是两线是(一正一负) 所以在5U端我就是将SDA RDA 并起来SDB RDB 并起来这因该问题不大, 至于设定方面RTU 奇数停止位1 9600 都设置和表头一样....

楼主:
一直跳出停止位 的錯誤 我一直想不通哪邊出錯了
QQ:38909768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跳出停止位 的錯誤 我一直想不通哪邊出錯了

程序发出来看看,表头的手册也发一下

楼主:
引用楼主yoyo2001426于2021-05-03 16:39发表的 FX5U ModbusRTU(RS485)疑问 :
各位老铁 今日老板丢了一个显示的表头给我,说可以给显示重量的一个表头
但是我赵老板发给我的位址表去读取数值,PLC却一直显示错误 不知道老铁有没有人使用过
或者帮忙看一下哪边下错了
[attachment=255170]
[attachment=255171]

老铁,老板就给我一张地址列表 在上面那张图,程序也就一行ADPRW 那个指令 不知道老铁是否有方法
QQ:389097681

网友D:
你用USB转485,用串口调试助手先看看能不能通讯上先,再看看发送数据的数据是不是正确的,通讯不上或者你发送的数据跟你想发的都一样的,那也没有用

楼主:
我usb 转rs485 跟表头的数值一直对不上 我放弃了 我用类比讯号去抓数值
些微的误差就算了

网友F:
会不会是通信参数设置错误,改成无校验试试看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帮忙,问题找到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