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模拟量问题

楼主(2021-05-03):
欧母龙SLC2指令换算后的结果是带符号的,但是在触摸屏上也显不出负数,比如把0到10V转换成-200到800,用模拟量调试器从0V调到10V,这时PLC里面 的数据是这样,2V以下是0到200 。2V以上到10V又是0到800,没有负数,在PLC里监控也是这样,触摸屏里也是这样显示,这个有谁做过?怎么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你应该看看数据类型对否
2、CY标志ON即为负数

楼主:
SCL2指令下面也在放了个CY标志了,标志也没有反应,现在找到了一点头绪,负数是要和CY标志一起运算才能输出负数的,现在还是不会做,在研究中,

网友B:
直接把读到的值转成浮点数,用y=ax+b,求出a,b;这不就行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用错标志位了,P-N说是负数标志位,实际不行,应该用P-CY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