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简单宏程序 学习中 请指教

楼主(2021-05-04):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
GetData(A, "Local HMI", LB, 400, 1)
SetData(A, "Local HMI", LB, 402, 1)
end macro_command
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灯 怎么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呢 LB400按钮触发宏程序

楼主:
望大神指教一下呢

网友A:
类型不对,short改成bool

网友B:
2楼正解。

楼主:
类型改过还是一样的呢 连续点击按钮没反应 是我按钮没设置对吗 按钮复归型和切换型都改过了 还是不行 达不到按下灯亮 松掉灯灭

网友A:
你改成周期触发就行啦,不要按钮触发
谢谢 非常感谢 可以实现了

楼主:
谢谢 非常感谢 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