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4):
PLC输出点坏了之后,用其它的输出点进行替换,在触摸屏设置参数之后,怎么在程序实现呢?

网友A:
直接改程序吗?跟触摸屏有什么关系?
想在触摸屏开个窗口,用来做输出点的替换,提前程序做好。这样就不用去现场修改程序。

网友A:
1、三菱的话,用变址修正。
例如MOV K1Y0 K1Y0Z0 ,如果更换的点不是按顺序来的,这种寻址不太好实现。

网友B:
我只会电脑改,谁会分享一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见到过这个功能,用的西门子1200加威纶通的屏。
怎么实现的呢?
自学

网友D:
应该是设计图纸时该隔离的没做隔离,该加装的没加装,为了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是换模块就是改程序,有那时间做程序去修改输出点,为什么不在当初选型配电的时候不考虑周全呢??
客户要求做的一个功能,防止后续现场去修改,比较麻烦。

网友E:
中间继电器,加变址,把输出导入中间继电器,用变址来指定中间继电器编号
信捷的PLC好像本身自动这个功能

网友F:
估计指针+变址之类的吧

网友G:
信捷的PLC有这个功能,但是还是要设置PLC I/O才行

网友H:
换一两个直接加个中继就行,多的就。。。。。。感觉这功能。。。。。

网友I:
复杂点的就是地址指针,简单点的就是if-then

网友J:
一定是又遇到一个装逼的二货设备维护了

网友K:
是这样的吧
附件: Desktop.rar (2792 K) 下载次数:220

网友L:
这不就是变量映射到输出信号,输入信号映射到变量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A:
例如MOV K1Y0 K1Y0Z0 ,如果更换的点不是按顺序来的,这种寻址不太好实现。

不能用组合字,每个单独的输出元件都用一个变址修正。
不想一行行写程序,试试配合For  Next做

网友M:
要这么复杂吗?
D0作为输出的寄存,
只要设置D0的值,就可以设置对应输出的继电器,
如果for来循环,所有点都可以随便设置。

LD D0 =1   OUT Y0
LD D0 =2   OUT Y1
LD D0 =3   OUT Y2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要这么复杂吗?
D0作为输出的寄存,
只要设置D0的值,就可以设置对应输出的继电器,
如果for来循环,所有点都可以随便设置。

Y0前面还要加中继条件

网友M:
前面的条件不用管,
比如最后输出M0
上电   MOV   D1000  D0   在触摸屏设置D1000的数值就是对应输出
思路大概是这样,程序用FOR,NEXT,

增加内容:
       采用断电保持寄存器,直接设置对应寄存器,LD= D1000 K0,

网友A:
是的,加上M0就是比较完整的程序了。

用上for next程序更简洁。

网友A:
再加上对D内数值的判断,可防止更改时有重复点。
这个功能也可以做在脚本里。
威武霸气!
  • 下载积分:+1(捡到一块钱) 厉害了
  • 下载积分:+1(我是一只猫) 真诚感谢!

网友N:
    有个曾经的同事说过种做法 似乎还很得意 我内心无比鄙视 但不想说出来
    原因正是5楼的所说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注意  客户改了点 相当于改了你的程序 如果出事了 算客户的问题 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O:
    直接让他上冗余系统不就OK?
    CPU冗余还是I/O冗余,随便整

网友P:
    可以采用变址寻址方式实现,三菱FX3U,触摸屏输入需要替换的输出点位置编号(由于输出采用8位 方式,Y0-Y7,Y10-Y17,Y20-Y27,Y30-Y37,Y40-Y47,Y50-Y57,Y60-Y67对应0-7,8-15,...48-55,位置编号以此类推),如上图,变址寄存器Z0,备用点为Y100,当D10=48时,Y60为1时,Y100为1,表示Y100跟Y60的输出一致,及Y100是Y60的备用输出点,当D10=0,Y100是Y0的备用输出点,根据以上测试类推,可以配置多个备用点,需要注意的是每个备用点需要占用一个变址寄存器。具体变址的使用大家可以查手册,希望这个测试对大家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来电讨论!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

网友Q(2021-06-03):
    你的这个话题勾起了我的兴趣,我做个一个实验,大家参考一下
    常驻广东珠海,有项目来聊聊,工控技术需要沉淀,交个朋友一起深究

网友R:
我直接明了,PLC换新,不用啰嗦,爱搞不搞不搞拉倒

网友S:
支持ST的简单点,一个for循环只需要几行代码理论上可以实现无数个点位自定义,本人刚好做过这个功能,亲测完美实现、
q群技术交流 103-33-94-983
专业接非标项目,欧姆龙,倍福中大型,小型不限PLC品牌
点位数量1000个以下算小型,1K-5K中型。大于5K大型
涉及复杂算法、运动控制另算

网友T:
中间元件按位逐个替换输出端口

网友U:
很简单啦。你在触摸屏上设置VB0的值就行了。从0--7分别对用M0.0~M0.7
然后用M0.0~M0.7当输出点的控制条件就行了。
大致意思就是这样,这只是大致意思的编程,具体的你也可以做调整

网友V(2022-07-02):
你会提前知道你备用的输出点(如Y60. Y61 Y62 Y63 Y64)假设Y5 损坏,D10=K5 输出Y60。有多少备用,界面放多少寄存器,这是想到最简单的办法
何以度清欢,池鱼思故渊。

网友W:
前期要做好,就可以实现,但是没人去做这个,更换个点位改程序不是很简单的,不会改程序直接换模块啊,现在维修都那么懒啦。

网友X:
单点就直接用坏掉的点输出给换用的点。连续的就直接传送直接进行映射就行了

网友Y:
做一个数组,说不定可以。最TM讨厌这种2逼设备维护,跟次了屎一样

网友Z:
程序中事先加个M呗,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做一个数组,说不定可以。最TM讨厌这种2逼设备维护,跟次了屎一样
电控的想着编程方便,维护的同样想着维护方便,要有同理心,首先要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另外做不出来不要骂人,同时客户的要求对你本身就是能力的提升,一个直进直出的程序有什么好玩的吗

网友AB(2023-01-03):
值得讨论

网友AC:
硬件回路做好保护,输出点不会坏的

网友AD:
可以理解为需要输出的为功能,实际输出点需要分配功能,类似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点,分配更能一样。需要输出的为功能挂靠在中间位状态上,每个实际DO单独指定(关联)功能

网友AE:
说实话,我把帖子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没搞清楚这功能有什么用?

网友AF(2023-04-12):
除非给加很多钱,否则我是不会给客户加这个功能的。纯属给自己埋隐患,这个钱不敢赚。

网友AG:
有个电气离职了,他IO有点乱,刚好做了这个功能

网友AH:
搞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AB:
引用 网友AI:
[attachment=279795] 有个电气离职了,他IO有点乱,刚好做了这个功能

有点懵

网友AG:
引用 网友AB:

有点懵

定义两个数组,然后把外部的X,Y的值赋给这两个数组.然后这个数组内的每一个位都对应有一个可以修改的变址(就是人机屏上的输入d4000开始),通过变址把值在赋给内部使用的数组.这样外部的输入X0[d4000]就可以对应内部任意一个点位.应该是可以写的更简介一点的,时间有限我也没去优化其实是没啥用,反而会增加扫描周期,只有复制机台的io跟原来不一样才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