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让FX3U的Y1位置寄存器d8350上电清0

楼主(2021-05-04):
如何不让FX3U的Y1位置寄存器d8350上电清0,让他具有保存功能
下载积分:+1(虚心求教者) 热心助人!

网友A:
我的做法是程序中一直把D8350传送到D1000断电保存寄存器里面,上电M8002触发D1000传送到D8350
LD M8002
DMOV D1000 D8350
LD M8000
DMOV D8350 D1000
下载积分:+1(虚心求教者)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思路是对的,程序是错的!
用DMOVE就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楼思路是对的,程序是错的!
用DMOVE就对了
沒有E

网友D:
1楼应该是32位才对
下载积分:+1(wzy139076378) 是的。少敲了个D,已修改

网友E:
现场看了一下 确实不是断电保持的 以前一直用台达的 台达的是断电保持的

楼主:
一楼的方法我试过,能保存但丢脉冲

网友F:
把M8000换成M8008试试看

网友G:
1、把位置数据(D8350 D8351)移到掉电保持区,
2、PLC上电初始化把掉电保持区的位置数据移到D8350 D8351,
3、采用双字操作DMOV,掉电保持区可设置
程序
LD M8000 DMOV D8350 D800
LD M8002 DMOV D800 D8350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H:
都是高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