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通过触摸屏随意更改设定控制顺序

楼主(2021-05-04):
如题,譬如一个动作控制流程 ,有气缸,有电机,有伺服等,可以通过触摸屏简单设定改变控制顺序

网友A:
控制流程反正不用说了,就是12345。当1的时候选择哪一个器件动作,那么这个时候通过2个寄存器比对就行了。比如流程1选择器件A(d100),器件的标志寄存器是D110-D115,进行比对。比对结果导通一个对应的中间继电器,这个中间继电器去执行该器件动作。动作完成后转下一个流程,异常情况转异常处理程序。

网友B:
這個好像有討論過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0270.html

网友C:
CASE 模式 OF
1 :
模式1() ;
2 :
模式2() ;
3 :
模式3() ;
ELSE
模式错误();
END_CASE;

网友D:
二楼说的对,用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这些貌似都是只适合单流程用的,多流程分支,并行分支就不行了!我在想一种可编辑的,单行,并行分支可选择流程的编程思路

网友E:
用跳接指令不就可以了,顺控指令当你满足条件时可以跳接。至于跳接的条件你在触摸屏上做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