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5):
单相220V 加起来有100A平分到三相四线中每一相大概30A左右这时候零线电流怎么算该用多粗的线

网友A:
100A啊,都是220V的用电器,电流都会过零线

网友B:
完全平分,则,零线电流为0.

网友C:
2楼讲得对,三相中单相对220V平行和话,需线电流是0,但不可能平行的,所有一般零线比相线小一半够了
比如:相线195平方,零线选95就行了
引用楼主hxyeer于2021-05-05 14:09发表的 单相220V 平分接到三相四线中时零线电流怎么算该用多粗的线 :
单相220V 加起来有100A平分到三相四线中每一相大概30A左右这时候零线电流怎么算该用多粗的线
谢谢,查了相关资料,你的回答是对的

网友D:
可以查一下表格,我个人认为最少也要25平方的,之前有用过电加热,所以最好查表格

网友E:
三相四线相线25平方+16平方,单相220V的选4平方(根据实际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