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5U通信采用那种通信模式

楼主(2021-05-05):
具体 1台总的三菱5u通信多台副的三菱5u 其他副的三菱5u之间也能相互通信求点思路

网友A:
会总线吗,会用的话就方便了。
机台不多,数据量不大的话,三菱PLC之间有简易通讯;
用以太网的TCP协议的话,有服务器客户端,就算是用广播形式貌似也不太好直接实现相互之间1对1,个人想法是客户端之间交互数据要经过服务器转一遍。
用以太网的UDP协议的话,倒是可实现直接交互,但UDP没有握手,所以数据存在不安全性
QQ:389097681

网友B:
都是5U的话,直接用简易PLC通信,简单快捷还不用写程序;想要麻烦点就用套接字或者RS485,都能实现。看你用那种方式

楼主:
那就用CClink总线算了到时候看看着方面的东西

网友C: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简单CPU通讯

网友E:
数据量不大的话就用简单CPU通讯,数据量大可以考虑CCLINK或CCLINKIE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简单通信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