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5):
3U的左侧原本接了个CNV和ENET模块,ENET的设置是CH1。

现在我想将CNV换成422BD,按理说有CH1和CH2通道应该可以,就将ENET的设置为CH2,这样的话,目前work2可以通过ENET监控到程序,但是插上422BD的数据线就怎么也连不上,将其设置为CH1的话,具体怎么设置?

以前都只是3U+422BD,这种都不用设置直接插上就可以通讯的,

求教,谢谢大家

楼主:
CH2设置了可以通讯上,CH1怎么设置,用来链接威纶屏

网友A:
CH1指的是第一个通信通道,CH2指的是第二个通信通道。

用FX3U-CNV-BD时,由于CNV不具备通信功能, 那ENET-ADP 就是CH1

用422-BD、232-BD、485BD时  ,  那BD肯定就是CH1,ENET-ADP是CH2

还有一点,用422-BD时CH1不要做任何设置。因为422-BD是用编程口默认设置,改了反而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1指的是第一个通信通道,CH2指的是第二个通信通道。

用FX3U-CNV-BD时,由于CNV不具备通信功能, 那ENET-ADP 就是CH1

用422-BD、232-BD、485BD时  ,  那BD肯定就是CH1,ENET-ADP是CH2

我这CH1是没做任何设置的,422BD也是没法通讯,,查看了程序,里面除了M8000外,其他8000+的都没用到,,那个422就是死活通不了,换了个新的也是一样

楼主:
查看了D8120是有数据的,下载完程序也重启过,
  • 下载积分:+1(18722420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