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指令求助

楼主(2021-05-05):
现在想升级a系列plc到q系列的,
如图LEDA DFLOAT LEDC D1310 LEDR这几个指令都看不懂,不知道咋搞,有没有了解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哈
小弟万分感谢
小侯

网友A:
這其實跟Q系列的DFLT一樣的意思
A系列專指令是分成多句執行
LEDA DFLOAT \\專用指令
LEDC D1310 \\第一個數據來源
LEDC D1314 \\轉換後存放位置
LEDR \\專用指令結束
在Q系列的話就變成
DFLT D1310 D1314
下载积分:+5(没有钱爷装逼)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