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5-05):
各位大神好

CC-LINK远程IO站 远程设备站 占用远程寄存器 每个站 占4个字   新建程序分配也确认了 远程IO是占4个字 R W
问题来了   我手头上的程序   远程寄存器RWr D9000开始 总共80个字             RWw  D9500
但是程序里面D9000直接就是远程设备站当前值  而我程序的第一站是远程IO站  请问远程IO站为什么在这里不占寄存器  如果占用
为什么这里D9000又存的是远程设备站的当前值  程序在附件  Q系列    触摸也是三菱的 感兴趣的可以一起研究下
附件: 综合检查20210505读.zip (324 K) 下载次数:37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附件程序和触摸屏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upload=1]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请大神再说说图片里面的站类型和扩展循环上面的选项对应的意思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CC-LINK 分VER1和VER2
VER1  每个远程都会占用4个寄存器
VER2  要分的,如果是32T 32D这种纯IO就不再占用寄存器了
看你站分配的那张图,其中有一个VER2远程设置站,那你这个系统的主站肯定是设置的VER2,所以寄存器排列就是这样
扩展循环8倍,可以能通信更多的地址。估计这是FX3U-64CCL,可参考相关手册http://down.ymmfa.com/?id=410
  • 下载积分:+3(gz068909) 明白了 谢谢 Q03UDV的CPU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